中国
台达plc想用高速口测柴油机飞轮转速,急救

楼主(2015-12-10):
我想将柴油机飞轮的转速信号传送到台达plc的高速口,但柴油机自带的转速传感器是电磁传感器,线圈产生感应电压,如果转速快,输出电压高,转速慢电压低,将转速传感器接到转速表上,就可以显示柴油机转速,但是我想将转速信号进plc,我想用转速来控制一个变量泵,求高手指点,救救急。

楼主:
我需要的高速脉冲信号,飞轮有115个齿,柴油机型号为CA4110/125

网友A:
大师,除非你要加装编码器才可接高速计数口,既然有电磁感应器何不用模拟量转换?

网友B:
装你需要的,不考虑没用的

网友C:
直接模拟信号,找个一分二的变送气,一个给表,一个给plc。。。也可以接脉冲。。。只要你好安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装你需要的,不考虑没用的
三楼是对的,装个开关总是很简单的事!对吗!你懂的。

网友E:
装个接近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F:
用来测量发电机转速的元件叫测速发电机。
你需要知道测速发电机所发出的电压范围,和电压种类,交流电和直流电。
如果是10V以内的直流电,可以直接传输给PLC的模拟量模块。
如果是交流电则需要加入整流电路转换成直流电以后再传给PLC的模拟量模块。
如果电压大于10V的话可以加电阻降压以后传给PLC。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G:
既然转速表能读到正确转速,就换块有485通讯或者其他输出功能的转速表,再连plc
QQ952311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