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MCGS触摸屏二个各附有485通讯模块的FX3U的PLC 通讯方案

楼主(2015-12-10):
如题,一个MCGS触摸屏二个各附有485通讯模块的FX3U的PLC ,通讯方面如何处理?请推荐样例,相关资料也行,以前没处理过通讯,求指点

网友A:
把2个PLC的地址分开就可以了

楼主:
还没试验成功,没用M8070,M8071设主从站时,屏能同时控制二个PLC,但采样不了PLC中的输入输出点状态。用M8070,M8071设主从站时,PLC上的485模块上的指示灯RD 常亮,SD灭。求指点

网友A:
我用1N的,在软件上设置地址就可以了,我试过可以的,3U的我没试过

网友B:
用过422。。。485还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