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0):
[attachment=142469]

     台达PLC和三菱的基本一致,只是特殊功能寄存器那些由 M8*** 变成了 M1***。
    程序用到三菱上面就没问题,但是用到台达上就不通讯了,不知道是否还需要配置台达PLC什么东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 m1120。

好的  我试试

网友B:
我想问问   H2F  .......HD    这些是什么意思   用来干嘛的?

网友A:
这些是数据,,要算。。rs。。无协议麻烦就在这里
  • 下载积分:+1(无线风筝) 热心助人!
  • 上海承接工业电气自动化项目工程 461946157@qq.com   1316265137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些是数据,,要算。。rs。。无协议麻烦就在这里

                                    能指点一下吗、   我最近就卡这里了、      刚刚接触通讯   先谢谢了

网友C:
    没有奇藕校验

网友D:
    通信部能照抄三菱的   台达手册上有啊

网友E:
    先要知道485通用协议的数据发送格式。站号-功能码-485地址-数据-校验位。对照格式再来看程序就知道了。有些不知道怎么计算校验码的,如果是固定数据的话可以用串口工具计算出来,然后直接写进去,如果是变化的数据的话就只能用公式或指令计算了。3U的用CRC,台达的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