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0):
       前几天帮朋友控制柜接线,按照他的图纸接好后调试。伺服送上电后30分钟左右,还没有控制电机运转;伺服就冒烟了。断电后过了一会又送电调试,伺服控制器还可以控制电机运转。伺服控制器是国产的品牌,外部48V供电;供电方式是采用的大水牛变压器加桥堆整流。自己推断是直流电压波动太大导致。。。。。

网友A:
居然还能运行,肯定没烧坏重要部件,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B:
有可能是电源不稳定。

网友C:
冒烟算啥,我亲眼见过变频器着火还带着电机在设备上飞转。

网友D:
一个比一个牛

网友E:
高手在人间~

网友F:
3楼说的是科幻片。。。

网友G:
真是高人有高见,俺 啥时候才有遇上 3楼的见识呀

网友H:
高手在民间

网友I:
三楼。是不是刹车电阻引起的着火?

网友J:
是不是没有松刹车哦 。。。。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K:
我也遇到
用的三菱
MR-J4-4A的伺服,控制器在上电半小时后挂了
拿去三菱检测,说电源部分坏了,说俺们接线接错了···
哎··关键操蛋的 有5台一样的伺服一台机器上,他和我说接线接错了··
日了狗了

网友L:
我遇到过变频器爆炸的,里面的电容爆炸,当时吓了一跳。

网友C:
9楼正解,确实是刹车电阻将电路板与塑料壳引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