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0):
我想做一个防爆的控制柜,这个柜子是不能随便打开的,螺丝固定死的。请教大神,有没有中间转换的装置和PLC连接,然后用遥控器给这个装置发射信号,间接的给PLC信号

网友A:
有啊,几个通道的都有。。。

名称就是无线遥控。。。

网友B:
图片的应该可以用,
参考一下吧

网友C:
不要把屏蔽做的太好了

网友D:
寻求成型的方案,可以直接联系我QQ1162216738!

网友E:
引用楼主王晶2015于2015-12-10 11:23发表的 三菱FX1N或2N系列如何与无线遥控器连接 :
我想做一个防爆的控制柜,这个柜子是不能随便打开的,螺丝固定死的。请教大神,有没有中间转换的装置和PLC连接,然后用遥控器给这个装置发射信号,间接的给PLC信号

需要和发射器配套的接收器,防爆柜要有接收器天线防爆喇叭口,接收器放在柜子里,天线引出来。接收器和PLC之间就不用说了。

网友F:
要控制些什么呢?开关量?数据?还是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