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0):
大家讨论一些 三菱  西门子 欧姆龙 等品牌的技术支持热线

我吐槽一下,平时 三菱 和西门子两个品牌的PLC用的相对比较多。

三菱的客服热线  优点 电话接听速度比较快  缺点 基本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接电话的话务员缺少相关专业知识,停产的产品 没有技术支持。

西门子的客服热线  优点  一般问题都能有比较专业的解答  缺点  有时候需要等一下才有工程师回复你。

网友A:
设计和调试的问题基本都是靠朋友和自己解决的。。。

网友B:
你希望客服能解决问题???
你要知道,客服不可能提供给你超过说明书的知识,更不会提供现场经验方面的指导。照本宣科而已,
打个比方,如果超过书本的知识,告诉你了,解决了你的问题还好,大家皆大欢喜。没解决,反而把一个上万的东西烧坏了!
责任算谁的???
解决问题,尤其是现场的问题,还得靠自己。别人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思路,或者建议。
曾经有一家企业找我去解决3UC的PLC跟GT1575触摸屏的通讯问题。
去之前能确认的问题都确认了,还是通讯不上,比如换通讯线,检查触摸屏设置,等等,
后来到现场一看,PLC没通电,客户很疑惑的问:这个还要通电???
  • 下载积分:+5(sun375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希望客服能解决问题???
    你要知道,客服不可能提供给你超过说明书的知识,更不会提供现场经验方面的指导。照本宣科而已,
    打个比方,如果超过书本的知识,告诉你了,解决了你的问题还好,大家皆大欢喜。没解决,反而把一个上万的东西烧坏了!
    责任算谁的???
    解决问题,尤其是现场的问题,还得靠自己。别人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思路,或者建议。

    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希望客服能解决问题???
    你要知道,客服不可能提供给你超过说明书的知识,更不会提供现场经验方面的指导。照本宣科而已,
    打个比方,如果超过书本的知识,告诉你了,解决了你的问题还好,大家皆大欢喜。没解决,反而把一个上万的东西烧坏了!
    责任算谁的???
    解决问题,尤其是现场的问题,还得靠自己。别人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思路,或者建议。

    笑死了,
    这个是不是SB呀

网友B:
    这个不是很正常的吗?很多客户买编程线回去,不也会疑惑:插编程线还要通电?

网友E:
    工控产品很多都无法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电话里基本上都是提出产生问题的原因假象,让客户自己检查,除非是工控产品自身的简单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