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一个4个信号逻辑问题

楼主(2015-12-10):
现在有四个输入信号和4个输出信号,要求就是放1个输入信号感应时输出一个信号,但是如果输入四个信号同时感应必须只有一个输出?

网友A:
看不懂問題?

网友B:
我的理解是;
1对1(这里的1是指定),4对1 (这里的1不指定或者指定)

网友C:
1:1 12:2 123:3 1234:4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1 12:2 123:3 1234:4
方法很多,
用掃描X幾個ON就輸出相加對映的輸出
或著用監控X接點on,用左移功能相加對映輸出
等等都可以
請問如輸入124輸出是三還是四,輸入13是輸出二還是三
給參考

网友E:
楼主,问题不清晰呢

网友F:
不知道要表达什么,逻辑和工艺上只有你自己最清楚,然后才是怎么控制

网友G:
有点类似与抢答器之类的东西哦。四个同时输入指定一个输出,还可以做得到

网友H:
都没弄懂楼主的问题,人问应该如:x0--y0 x1--y1 x2--y2 x3--y3,一一对应,但当两个以上同时输入时只能输出其中一个,这要加连锁,不管是不是绝对同时,但肯定有一个输入信号稍稍早一点

网友I:
楼主没描述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