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1):
有4个输入端例如X1-X4和4个输出端例如Y1-Y4   要求为当X1闭合时Y1闭合,X2闭合时Y2闭合,X3闭合时Y3闭合,X4闭合时Y4闭合,但是必须只能有一个输出点闭合

如果X1-X4同事都闭合,或者任意2个或3个点闭合输出只能有一个闭合, 当如果2个输入点闭合时先开打开一个输出,当对应信号闭合时在开第二个。

网友A:
用中断指令试试

楼主:
大哥;你说的这个我也想到到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输入信号同时动作就不行了,要求是2个信号同时动作时一个先动作当完成条件了在动作第二个!

网友B:
可不可以这样试试:用数据寄存器读取输入情况,再根据要求输出。

网友C:
引用楼主qiang2751290于2015-12-11 08:38发表的 求一个逻辑问题? :
有4个输入端例如X1-X4和4个输出端例如Y1-Y4   要求为当X1闭合时Y1闭合,X2闭合时Y2闭合,X3闭合时Y3闭合,X4闭合时Y4闭合,但是必须只能有一个输出点闭合

如果X1-X4同事都闭合,或者任意2个或3个点闭合输出只能有一个闭合, 当如果2个输入点闭合时先开打开一个输出,当对应信号闭合时在开第二个。

既然是邏輯問題,請把邏輯寫清楚。

X1  ON  ----->Y1  ON
X2  ON  ----->Y2  ON
X3  ON  ----->Y3  ON
X4  ON  ----->Y4  ON

X1~X4  ON ---->  Y? ON
X1~X4  ON   後 X1  OFF  ----> Y? ON
...................
.................
..................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好贴好贴!

网友D:
    引用楼主qiang2751290于2015-12-11 08:38发表的 求一个逻辑问题? :
    有4个输入端例如X1-X4和4个输出端例如Y1-Y4   要求为当X1闭合时Y1闭合,X2闭合时Y2闭合,X3闭合时Y3闭合,X4闭合时Y4闭合,但是必须只能有一个输出点闭合

    如果X1-X4同事都闭合,或者任意2个或3个点闭合输出只能有一个闭合, 当如果2个输入点闭合时先开打开一个输出,当对应信号闭合时在开第二个。

    坦白一点。直接说清楚你到底要干什么?

网友E:
    你自己叙述的问题把人看晕了,还是向5楼的朋友那样把问题罗列清楚。

网友F:
    我以为就我一个人看不懂,原来都看不懂。。。

网友G:
    2信号那部分画个时序看看

网友G:
    你没有说信号什么时候断开,输出什么时候断开

网友H:
    看不懂,太混乱

网友I:
越上面越優先

网友J:
有点乱,,,搞不明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K:
楼主应该设置一个时间段,PLC取得输入点,是不可能同时的,一般的输入点有10MS的滤波时间,程序扫描是小于这个时间,加上程度由上到下的扫描,如何判断是单个输入,多个输入呢。造成几乎不可能4个点同时输入的状态,设置一个时间段,如:X1输入时间500MS内,其他三个点没有输入,作为单点输出,500MS内其它三个点有输入,作为同时输入,输出另一个点,其它点同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