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电机带负载直接启动可以转动 变频启动不了

楼主(2015-12-11):
请问一下各位一下电机带负载直接启动可以转动 变频启动不了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
正转(反转)信号给了么,频率信号给了么,变频器有异常吗,这些需要了解的

网友B:
变频器要有两个指令:一个频率,一个运转。
学了三凌半桶水,这辈子余下的时间 学SIMEMA!

网友C:
空载时变频启动可以吗?常规变频器重负载启动是存在问题的。

网友D:
变频器报警不

网友E:
1接线有问题,2参数设置有问题,3变频器容量过小。

网友F:
电机直接带负载可以启动,只是表明电机没问题,变频器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如果变频器没问题,就是没给启动指令,频率没给

网友G: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变频器输出,如果有电压输出,电机不转,那末就是启动力矩不够大,电机带负载启动不起来,把变频器的启动方式更改一下,不知道你什么牌子的变频器,更改为力矩提升启动,启动电流改为120%以上,一般150%,这样就能够启动起来了,我用过很多都是这样的,直接启动没问题,变频器启动堵转了,频率低启动电流达到设定保护值后不动,堵转了。

网友H:
电机和变频器功率分别多大,变频启动时,变频器有哪些现象,说仔细点。

网友I:
启动不了,上个图片吧,解决问题不难

网友J:
多大的电机啊?
巫山石军

楼主:
电机0.75kw 空载时电机能转 主要是负载太重了变频器是台湾全重的 没有中间电压和中间频率调整。

网友K:
http://www.xajong.com.tw/ch/dc-list.htm
哪個產品,他的速度控制器,馬達是哪間的,如果是全重的那是高頻的馬達萬把轉的,電網全壓可以啟動,用變頻器不行就是
設定上問題或機構起動力拒要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