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控制伺服稳定么?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楼主(2015-12-11):
信捷的PLC还没用过,用信捷的控制4轴稳定么?
有用过的大大给点意见

网友A:
用了就知道了,稳定
下载积分:+5(100759) 谢谢了

网友B:
还可以,
用过,1年多了基本没有出现问题。
下载积分:+5(100759) 谢了

网友C:
只要你程序写的正常是没有问题的,我经常用。
下载积分:+5(100759) 谢了
keven1

网友D:
工厂里有用信捷PLC和伺服电机,PLC还可以。在车间高温环境的情况个别电机容易出问题!
下载积分:+5(100759) 谢了

网友E:
信捷PLC是没有问题,信捷伺服就应该一般般了,精度方面就要看要求了
下载积分:+5(100759) 刚好最后的5点给你·· ..
信捷PLC控制伺服稳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