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热继

楼主(2015-12-11):
各位师傅请教个问题我有一台0.75千瓦三相电机配1.6-2.5A热继通电直接把热继烧坏空开也跳掉,热继折开后发现只有一组烧掉不知是什么厚因求指点

网友A:
检查烧坏的这根线,检查电机对地电阻。

网友B:
是不是电机缺相,或者进线缺相

网友C:
换个品牌的热继电器 试试。。。

楼主:
开始用的还正常,起动几次就烧掉

网友D:
电机是多少极的测接地电阻

网友E:
有可能是缺相了

网友F:
应该是电机的问题,
确认一下烧掉热继电器的电机的那相绕组的电阻值是多少,有没有接地。

网友G:
电机问题

网友H:
检查电机三相电阻是否平衡

网友H:
从热继电器下桩头量

网友I:
检查电机绕组阻值及对地电阻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