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1):
今天在一台设备上看到一小型变压器,输入输出总共只有三根线,请问一下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变压器。强调一点,这台机器是三相四线制的,也就是没有零线,线电压为208。谢了

网友A:
两种可能:
1、三相变压器,中心线已在变压器内部接好,只是没有引出来。
2、单相变压器,3根线,两两组合,得到不同的电压。

网友B:
也许是自耦变压器,有图就看出来了。

网友C:
可能是380v变220v的自耦变压器!上幅图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
是不是电抗器?

网友E:
降压变压器可以省处零线单安全

网友E:
降压变压器可以省处零线单不安全

网友F:
三相四线会没零线?自藕变压,如顺序1,2,3端子,1,3接两相380V,1,2得220V。有的设备只是三相380V输入,用这种方法得到220V。

网友G:
上电测量一下~

网友H:
一般自动化设备上有很多伺服控制系统的,变压器电源输出电压有三相220V,输入三相380V,做为正个系统的电源。

网友I:
引用楼主yangming0303于2015-12-11 16:28发表的 请教一个变压器的问题 :
今天在一台设备上看到一小型变压器,输入输出只有三根线,请问一下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变压器。强调一点,这台机器是三相四线制的,也就是没有零线。谢了

楼主也没说这个变压器有多小,进线与出线分别接自哪里,交代清楚了有可能推断准确,有一种三相变频器前面的电抗器有点符合你的描述。

网友J:
我看是电抗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楼主也没说这个变压器有多小,进线与出线分别接自哪里,交代清楚了有可能推断准确,有一种三相变频器前面的电抗器有点符合你的描述。

对 上图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