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 IE問題
小侯

楼主(2015-12-11):
有哪位使用過CC-LINK IE
是否可與一般網路連接使用
HUB是工業級的
另外手冊上寫局站間100M是指線路單條直拉或是可透過HUB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IE FIELD吧,如果是的话,它不可以跟我们常用的以太网网络联用,需要专用转换模块才行。HUB相当于再延长了1个100米。
下载积分:+5(小侯) 真诚感谢!
CC-LINK IE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