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

楼主(2015-12-11):
我是新手,初学伺服电机要与流水线同步,我在流水线的电机上装一个1000脉冲的编码器,怎么样才能同步,最好有实例有的朋友发我邮箱
txhzz@126.com

楼主:
怎么没人理啊

网友A:
一般这种贴子人家都是直接略过的。你不列出你想用的器件,不查查相关资料,就直接想要案例,这样人家怎么给。就算人家给了,结果用的不是你想要用的器件和品牌等,导致你可能看不懂,那这样又有什么用呢?
还是先想想你具体要什么控制方案,然后再有针对性的问吧,否则基本不会有人给你案例的。

楼主:
用的是三菱fx-ga24mtplc,三菱mr-je伺服,用1000脉冲编码器测速来同步伺服电机,伺服电机来往返运动,有没有实例来学学,先谢谢了

网友A:
ld m8000
spd x0 k100 d100 //进行测速
ld m8000
mul d100 k10 d110 //进行测速换算,K10为速比系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改,D110为伺服速度
ld M11 //伺服正转运行
plsy d110 k0 y0
ld m12 //伺服反转运行
out y1
plsy d110 k0 y0
end
以上仅为最简易的程序,Y0为伺服脉冲速度,Y1为伺服方向。
请教大神们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