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入地址和读取地址怎么区分?

楼主(2015-12-11):
如图怎么理解写入和读取指令。如果程序写成如图那样,是怎么理解?

楼主:
传错了,写至是M61,读取是M75

网友A:
写入是通过触摸屏发出的指令,读取是触摸屏收到的信息。

网友B:
写入是将状态给到它 输入,取是将 比如寄存器输出
东

网友C(2016-04-05):
这个是写入地址与显示地址不同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