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电机往一个方向走。

楼主(2015-12-11):
各位大神好:
今天小弟在用一台旧设备改善时出现了一个问题(X,Y,Z),X轴的伺服电机只往一个方向走,控制方式是脉冲+方向,但是方向是有信号输出的,线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把X轴和Y轴互换过。初步发现是X轴的伺服驱动器问题,驱动器的型号是SDGA-01AP。
请问一下我该修改哪几个伺服的参数,或者还有其他的问题我没有发现?驱动器比较老,找的说明书是英文版的,看不懂。。。

网友A:
建议与分析如下:
1.是否是带刹车型伺服。
2.接脉冲与方向此接头是否接线正确。
3.一般第一,第二点确认OK,可能就是参数设置问题。
4.楼主手上有说明书,建议可上网在线翻译。
希望回复对你有帮助.谢谢。

网友B:
你说的太模糊了。什么叫旧设备改善?是你维修+改造旧设备?还是拆卸旧设备上配件利用到新项目里?XY轴伺服是否同一型号?你依据什么判断线是没有问题的?是否是因为X轴的线换到Y轴上,X轴电机就可以2个方向走?还是互换换的XY轴的驱动器?如果接线和驱动器电机以及上位机以及电源(弱强电)都没问题,才能判断说是参数设置问题,然后你换了上位机对不对?查看位置脉冲模式选择:脉冲+方向;查看位置脉冲逻辑选择:更换正逻辑和负逻辑,看电机运行方向;电子齿轮比设置为1:1;脱开负载,做正反JOG测试。你先把上面的问题搞清楚吧。
QQ76214024

网友C:
伺服驱动器的控制信号是用PLC还是其它控制器,PLC的话脉冲输出端与方向输出端各接2K的电阻试一下,我以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只不过不是安川的驱动器是迈信的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