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1):
这两天我在用Q系列PLC的QD62高速计数模块做一个旋转定位,自动刷新等都设置好了,当前值D0、锁存计数值D2等,计数转换的角度都很准确。
但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当机台转到某个位置的脉冲数是D0=100,D0的数值MOV到D6000;D6000为掉电保持。
当停电后,再上电,当前值刷新为0,D6000也变0,停电前的角度无法保持位。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在上电后将D6000的数值传到QD62的缓冲存储器中(预设值设置)!现在就差这个顺控程序指令,不知道怎么写 今天我是这样写的:LD SM400      OUT  T0 K5         LDP T0          TO     K1 D6000 H0 K1   但CPU报错了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leonhuang于2015-12-11 21:30发表的 三菱QD62高速计数模块如何写预设值 :
这两天我在用Q系列PLC的QD62高速计数模块做一个旋转定位,自动刷新等都设置好了,当前值D0、锁存计数值D2等,计数转换的角度都很准确。
但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当机台转到某个位置的脉冲数是D0=100,D0的数值MOV到D6000;D6000为掉电保持。
当停电后,再上电,当前值刷新为0,D6000也变0,停电前的角度无法保持位。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在上电后将D6000的数值传到QD62的缓冲存储器中(预设值设置)!现在就差这个顺控程序指令,不知道怎么写 今天我是这样写的:LD SM400      OUT  T0 K5         LDP T0          TO     K1 D6000 H0 K1   但CPU报错了
请高手指教!谢谢

您是用哪個不管用哪個cpu有電池嗎?還有QD62只是计數模塊,您要斷電後記憶值要回存到CPU的斷電保持區
您後段程序D6000是以8位元還是16位元,映像中是要宣告位元素的因該不是k1吧!
給參考
小侯

网友B:
LD SM403
DMOV D0 D6000
LD SM402
DTO (模組位址) K0  D6000 K1
OUT Yn1

這樣試試看
在除了剛運行的1掃描內將D0搬運至D6000
當重新運行時D6000值般運至QD62預設數值用緩衝暫存器
並執行預設數值指令(Yn1或Yn9)

网友C:
你们这样做是不行的,要用绝对位置的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