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2):
能控制启动停止,也能随意输入频率到变频器上,做的显示元件,可是无法显示输出频率,那位师傅帮解答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可能是数据格式不对,检查一下格式,更换实数或者整数。

网友B:
去下面网址下载看看吧。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85352.html

楼主:
他的变频器形号和我的不样,就是照他那样设置做的,不行呢,我的形号是台达S的,我就不明白了,他乍用6X设置,MODUS RTU不是用4X的吗

楼主:
这威伦屏真的有的难懂,我用4X设置也行了,

网友C:
输出频率要乘以256

楼主:
怎么会是乘256呢,你把事弄复杂了。我用4X给地址现在输进去多少就显示多少。

网友D:
楼主:你那个好办了,因为你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我推荐你使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发送读取频率的数据,看看得到是什么数据。

网友E:
用串口工具发给变频器,变频器能动了,你就得到正确的指令。
再用串口接受触摸屏发的码,如果得到正确的指令,就可以让触摸屏去控制变频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串口工具发给变频器,变频器能动了,你就得到正确的指令。
再用串口接受触摸屏发的码,如果得到正确的指令,就可以让触摸屏去控制变频器了。

对,用串口工具来解决类似的问题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