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个低级别的问题

楼主(2015-12-12):
这个是叫插装阀不?

网友A:
不是,就是叠加电磁阀组

网友B:
插装阀也有多种型号形式,具体要看各液压元件厂样本,给你个样本实例,好有个大概了解

网友C:
插装阀一般是在一个大的集成块里面外部多数为一个电磁阀控制,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