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24晶体管怎么接线啊

楼主(2015-12-12):
手里有个224晶体管的,输入端有个1M和2M怎么接按钮??还有输出端有1M,1L+和2M,2L+该怎么接负载呢?搞不懂了。。。。请大神指点

楼主:
输出端有1M,1L+和2M,2L+是不是都要供电啊

网友A:
输入1M和2M,可接24V也可接0V,如果接24V,则I0.0等就接收NPN信号;如果输入公共端接0V,则I0.0等接PNP信号。
输出1L接24V,1M接0V,224的输出固定为PNP信号。

网友B:
我平常用 1L接24v 1m接ov 然后全部把模块所有的1L 1M 串一下

网友C:
输入端的接24V-,输出端应该接的是电源吧

网友D:
看200的手册有详细的说明还有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