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2):
小弟有几台印刷机,是用伺服控制切刀的,驱动器是安川,电机也是安川,编码器是5V增量式的编码器,运动控制器是科威的,大体控制要求是伺服电机拖动着切刀,编码器计量长度,达到长度后切刀切断,现在问题出现了,切刀有时失控,一启动,切刀突然猛地一加速,挺吓人的,之前出现这种情况都是换一个编码器,但是用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有时不换编码器过段时间也好了,再用一段时间有这样,科威运动控制器也换过,现在又出现这种情况了,我怀疑与编码器的电源(5V电源)有关(用万用表测量大约在4.6V-4.8V左右),请各位老师给我分析一下有哪几种原因,我该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编码器只是计长

网友A:
查下伺服,连线。东西换了这么多都没解决,就是没找到问题所在。
问题是有时才出现,上位机到伺服的线是重点

网友B:
璇切。。。完全是编码器控制。。除非你外面有切换。。

网友C:
伺服驱动器的脉冲输出端与方向输出端有没有接2K的电阻,如果不接有时会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