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2):
附近的一个老板,根我说他今年电费罚了好几千了,变压器是250的,电容柜里面好像配的是160kvar的,他自己说的我没有去看过。
我打电费单子贴出来,大家一起来看看啥原因。
还有,他在电机的旁边并联了电容器,这个有作用吗?
[attachment=142544]

网友A:
功率因数低,达不到标准,自然是被罚款了。

网友B:
做个补偿柜给他

网友C:
无功补偿用的

楼主:
还有,他在电机的旁边并联了电容器,这个有作用吗?

网友D:
检查电容柜,拆除电机直补的电容,不可二次补偿。

网友E:
功率因数太低,补偿柜没有工作

网友E:
电机旁电容作为单机补偿

网友F:
变压器是250的,电容柜里面好像配的是160kvar的
他在电机的旁边并联了电容器,
如此配置,功率因数是能达到90%以上的, [attachment=142591]
可能是电容柜中电容器损坏了,可以装个功率因数表监测一下就知道如何解决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是250的,电容柜里面好像配的是160kvar的
他在电机的旁边并联了电容器,
如此配置,功率因数是能达到90%以上的, [attachment=142591]
可能是电容柜中电容器损坏了,可以装个功率因数表监测一下就知道如何解决了

查看电容柜的熔断器 交流接触器 自动无功补偿控制器等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