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输出频率怎么计算?

楼主(2015-12-12):
MOV &20 D200,
MOVL &10000 D201,
MOVL &10000 D210,
PULS #0 #0 D210,
ACC #0 #0101 D200.
加减速率是20HZ,最高脉冲频率是10000HZ,脉冲量是10000,在实际的脉冲频率监视中PRV #0 #3 D20,发现D20实际最高频率不到10000,请问实际脉冲的输出频率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会不会由于地还没到达10000HZ的时候,目标位置已经快到了,变成需要减速了,所以看起来就是速度就上不去了,把加减速率改大一点看看有没有效果。
是的,加减速率加大后,频率输出可以达到10000HZ,想请问下,在这10000个脉冲中,是怎么计算快速发多少个脉冲,减速发多少个脉冲?

网友A:
貌似这个是系统自动计算出来的,看你的程序好像是OMRON的,我对OMRON的不熟悉,你可以在正常上班时间问一下400 820 4535 ,OMRON的工程师还是不错的,基本能立马解决一些问题。

网友B:
你的情况小日本已经预料到了
[attachment=142562]
你应该把加速比提上去,20脉冲/0.4ms肯定不合理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