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CPU坏了,想了解一下可能存在着问题点

楼主(2015-12-12):
新用一个三菱FC3U一开始还好,突然所有灯都不亮了,维修后发现是CPU坏了,请问有什么会导致CPU损坏的

网友A:
3u高仿非常多,要注意

网友B:
FX3U,CPU中有一个电路是起到保护作用,它可以强制断开电源。
如果这里坏了,就可能所有灯都不亮。有些人还以为是电源板坏,修了半天电源板,结果还是不亮。

网友C:
高仿很容易出现这毛病的

网友D:
高仿很容易出现这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