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电PLC问题

楼主(2015-12-12):
第一次用LS的PLC,想把一台K200S CPU里的程序拷贝下来,可是在KGL_WC的编程软件中没有找到上载到电脑这样的选项,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A:
1 连接电脑与PLC 2 连接成功,点击在线菜单 3 选择下载 这样PLC中程序就传到电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