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纶屏上显示余数

楼主(2015-12-12):
各位!朋友:我在用三菱PLC和维纶屏做一个项目时,碰见了一个问题,我要显示电机的坐标,通过脉冲数除以500,然后显示坐标,只能显示商,但余数不能显示出来。也就是只能显示整数,我现在想显示小数。不知怎么办。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触摸屏上可以选择小数的

网友B:
你说的余数是需要在PLC中用浮点运算的值吧,并非只是为了要在人机上显示小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