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3):
我在一家单位看见一台设备,用变频器来收卷的自制设备,我想问问,这台变频器上接了编码器,编码器安装在变频三相电机上,还安装一个电位器,同时从PLC上接出一个0-10v的电压给变频器,说是为了和前面的设备速度同步(前面的设备是厂家直接买的,变频器收卷是自制设备)
       我就是想问问装编码器的原因,
       安装的电位器和0-10V 的电压有区别吗
       这样的一个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A:
不知道变频器能不能扭矩控制,应该是做扭矩控制的。

网友B:
编码器是用来测量实际转速,然后反馈给PLC,在其内部与给定值比较以使实际转速与给定转速相同
plc到变频器就一根0-10v的电压线

网友C:
利用电位器测卷径,编码器算得芯轴线速,做线速度匹配就好了。

网友D:
应该还有牵引压轮

网友E:
引用楼主364387538于2015-12-13 08:17发表的 变频器张力收卷控制求问 :
我在一家单位看见一台设备,用变频器来收卷的自制设备,我想问问,这台变频器上接了编码器,编码器安装在变频三相电机上,还安装一个电位器,同时从PLC上接出一个0-10v的电压给变频器,说是为了和前面的设备速度同步(前面的设备是厂家直接买的,变频器收卷是自制设备)
       我就是想问问装编码器的原因,
       安装的电位器和0-10V 的电压有区别吗
       这样的一个工作原理是什么

前段設備的最後段機械線速度跟啟動停止信號可以接出,那後端接收捲以這些信號基準下作收捲張力修正
前端線速度是0~10V變化,後端收捲張力跟收捲周長修正.
比如說前端線速度來6VDC80m/min那收捲為小捲張力不夠那後端那的補償須到8VDC才可以維持張力
.
百度一下很多,
我可以理解为前端plc给变频器的0-10V的电压就是给变频电动机的速度,
编码器是为了反馈电机的实际速度,使得电机与给定的速度在变频器中进行匹配,
安装的电位器是为了控制张力
在问问,张力控制我可以理解为就是提升转矩的意思吗

网友E:
張力乃是由一拉長、伸展的弦對施力者所做的反作用力。張力與弦的長度平行,方向朝弦

由於張力是力的一種,因此它的單位如同力,也是kg·m/s²。

張力也存在於弦的內部:若考慮把弦分成兩個部分,則張力便是這兩個部分互相對彼此作用(拉扯對方)的力。張力的大小決定弦是否斷裂,因此張力也是振動(參見vibrating string)的性質之一,而弦樂器則是靠調整弦的張力來調整其音高,並藉由震動弦發出聲響。
在物理學裏,作用力促使物體繞著轉動軸或支點轉動的趨向,[1]稱為力矩(torque),也就是扭轉的力。轉動力矩又稱為轉矩。力矩能夠使物體改變其旋轉運動。推擠或拖拉涉及到作用力 ,而扭轉則涉及到力矩。如圖右,力矩{\boldsymbol {\tau }}\,\!等於徑向向量\mathbf {r} \,\!與作用力\mathbf {F} \,\!的叉積。

簡略地說,力矩是一種施加於好像螺栓或飛輪一類的物體的扭轉力。例如,用扳手的開口箝緊螺栓或螺帽,然後轉動扳手,這動作會產生力矩來轉動螺栓或螺帽。

根據國際單位制,力矩的單位是牛頓\cdot 米。本物理量非能量,因此不能以焦耳(J)作單位;根據英制單位,力矩的單位則是英尺\cdot 磅。力矩的表示符號是希臘字母{\boldsymbol {\tau }}\,\!,或\mathbf {M} \,\!。

力矩與三個物理量有關:施加的作用力\mathbf {F} \,\!、從轉軸到施力點的位移向量\mathbf {r} \,\!、兩個向量之間的夾角\theta \,\!。力矩以向量方程式表示為
張力跟轉距(力距)  不一樣的給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