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20多台变频器在单独调速的基础上通过触摸屏整体调速。

楼主(2015-12-13):
首先20多台变频器单独调,然后在调好的基础上在通过触摸屏整体调速。请大神提供个思路?

网友A:
20多台只用触摸屏和变频器,没有人这么整过,除非你的触摸屏功能很·强大。你要整好了经验给我们共享一下吧。
加垒电气

网友B:
使用三菱触摸屏的GT1000系列的多通道功能,理论上最多控制31台三菱变频器,你可以问问三菱的客服。

网友C:
触摸屏设置参数和命令,由PLC进行逻辑运算,通过485通讯变频器即可。

网友D:
同意三楼。 PLC 通过485通讯, 按照 变频器的通讯协议,可以连很多变频器。

网友E:
没问题……我最多接18台…………就是刷新很慢

网友F:
用PLC模拟量AO/AI控制多少个变频器都是OK的

网友G:
485通讯没问题

网友H:
触摸直接485通讯控制20台变频器,没问题
QQ952311560

网友I:
可以的,找个支持modbus协议的触摸屏!

网友J:
通訊
現在人機有內建或擴充的MODBUS tcp/ip規範因該可以.
MODBUS RTU(485) 的會很慢比如說一局讀寫一筆或多筆 約0.5秒24局您可以自己算時間,當然可以設定通訊反應跟回復時間等變快,可是有時會lost資料.
或用DA/AD模組
給參考

网友K:
用485和触屏通讯可以调的,我用施耐德的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