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j2m无法和电脑联线

楼主(2015-12-13):
用usb和串口都不行,com指示灯闪一会就不闪了。plc断电后就能联上了。怀疑有干扰重新给plc专门做地线,还是不行。请高手帮忙,不知和程序错误标志有没关系

楼主:
请帮帮我啊

网友A(2016-07-17):
换一根新的通讯电缆,试一试

QQ:1121930977

网友B:
版本須要升級至9.5以上
xwj123

网友C:
设置里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