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模拟量输出有哪些需要设的?

楼主(2015-12-13):
电位器控制电机变频器频率输入,输出有电流表显示,电流显示过大,请问需要设什么参数与电流表匹配吗?

网友A:
设置一下变频器的模拟输出端子的输出比率就行了

网友B:
如果是通过PLC控制的话,在PLC上模拟量模块上需要设置模拟量输出方式,即输出电流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