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HC60T运算错误,求大侠们指教,谢谢!

楼主(2015-12-13):
读出数是从DT380到DT399总共是20个16位ASCII码,数据来源是BS-VR3电池内阻测试仪,走R232C通讯读取的,R1999一接通,电压和内阻显示都能读出,但读不了几秒钟就出现运算错误(黄色区域一运算就错误),和串口通35错误,现在不知道16位ASCII码如何转换出来16位数据在触摸屏显示出来,求大侠们帮忙分析一下,能写一段程序供小弟参考一下,谢谢了。

网友A:
通讯标志位是不是需要人为的复位?有的PLC如果不用程序复位某些标志位的话下次读取就报错。
ASCII的转换要根据那个仪表的通讯协议来确定。

楼主:
首先感谢1楼的解说,我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