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触点不耐用

楼主(2015-12-13):
最近遇到几次S7-200PLC触点损坏的故障:一次是输出触点直接负载一个220V接触器线圈;一次是输出触点直接负载220V电磁阀线圈。工作频率:300-600次/H.没办法只有在输出端加中间继电器驱动负载。

网友A:
输出点接感性负载时要接放电二极管

网友B:
可以查到负载容量要小于触点容量,负载性质(容,感,阻)也要合乎要求

网友C:
你的线圈太大了,超过了触点承受的范围,我以前也烧坏过,后来把电磁阀换成小一点的,就没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输出点接感性负载时要接放电二极管
交流电路的话应该是阻容吸收器

网友E:
工作频率:300-600次/H.没办法只有在输出端加中间继电器驱动负载。用无触点的..

网友F:
用晶体管的加中继,把保护多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