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LC,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for NEXT循环指令,不懂,请专业人士详解

楼主(2015-12-13):
大家帮忙详解一下,这里面的D98,D101Z0的数值无法解析啊
终于搞懂了。原来D101Z0是把从D101开始的寄存器数值一直求和,到Z0 为止,假设Z0 等于10,也就是把从D101开始到D111的寄存器值相加。

网友A:
ASCI D98,D101Z0 K2 这条指令将从源地址(S)(D98)的开头读入N(K2)个16进制数据字符,并将它们转换成相应的ASCII代码.把它们以N(K2)个字节的形式保存到目标地址处(D)(D101Z0).
OK!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