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问题

楼主(2015-12-13):
大家好,我最近在学三菱PLC,有几个问题问一下大家;
1: 三菱指令DPLSY 32位脉冲指令输出(关于这个指令,我想了解怎么分辨方向的额)
2: 伺服马达设定齿轮比后,怎样在PLC中编写脉冲速度,脉冲数, 与实际走的距离一样呢?这个比例怎么计算的

网友A:
手册上有写啊,plsy这个指令你设置的参数里就包括脉冲频率,脉冲数

网友B:
我们一般使用DRVI(相对定位),DRVA(绝对定位)指令来写。我的是这样记得公式:转一圈所需脉冲数=旋转编码器的分辨率除电子齿轮比就可以了。如果是松下A5的伺服可以直接设置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