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三菱FX3U求助

楼主(2015-12-13):
假设有32个灯,要求这样的控制方式:
1. 每个灯单独工作时,启动哪个X点就动作哪个Y点。如启动X10,就有Y10输出,如此类推,X1—Y1 X2—Y2 ……..
2. 如果有2个或2个以上启动,就输出那个Y编号最小那个Y点。如启动了X1 X4 X17 ,那么输出端只能输出Y1(编号最小),如此类推 : 启动 X3 X20 X25 X30 ,输出就是Y3 .。。。。。
大神们帮忙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万分感谢!!!

网友A:
来个比较笨的方法。就是假如是x10接通,串上x0到x9常闭。其他的这样类推

网友B:
LZ 我帮你重新理解了一下你要表达的意思: 求最小数。
接下来,你自己去看书吧。。。

网友C:
第一个是 X?输入,Y?就输出是吧。 [MOV K4X0 K4Y0]
第二个得想个复杂的程序来实现

网友D:
要是编号最大的亮到是蛮简单的,用个Enco再用个Deco就搞定,最小的还没想到用什么指令简单

网友C:
如下思路供参考
一、
使用 DSUM 求K4X0 ON的位数,如果等于1,执行A程序,如果等于2,执行B程序。
二、
使用CJ跳转,让V0不断从0到32之间来回循环。
比如INC V0,V0到32后又归零继续循环
循环的中间加上X0V0 ON,就跳出循环
通常这时ON的应该是最低的X,让他输出相应的Y。这时MOVP保存一下K4X0的数值到D0
如果X反生变化,比如又按了更小的X。K4X0不等于D0,以此为条件再引发循环找到最小的X。

楼主:
谢谢大家,做出来了(X用M代替)

网友D:
最后几步没看懂,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