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3):
我用三菱伺服驱动器,mr j4 20a,用电脑mr2控制伺服运转,中途出现通信错误,因为usb接触不良,所以没断电,拔下驱动器上的小USB口,在插上,结果,刚要插,就冒出火花,家里保安器全跳了,在接通电后,完了,驱动器数字都没有了,驱动器坏了,哪位大师傅告诉我为什么啊,USB不是弱电,可以热插拔的吗?我的伺服是学习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开机了。我现在该怎么办,能修吗?

网友A:
可以修的
师傅,你好,驱动器那个电源指示灯亮,上面控制部分显示器不亮了。这样也可以修吗?是换主板,还是怎么弄啊!与新的相比,修划算吗?非常感谢!

网友A:
可能是你的驱动没有接地线  而电脑接了    漏的电没有直接输 走   你一插USB时就从电脑那边走了
嗯,是的,电脑三线插头,驱动没有接地的。这个好修吗,我买的时候,加电机3400块,修的话,要多少钱啊!修好了,我学习用可以用所有功能吗?

楼主:
嗯,是的,电脑三线插头,驱动没有接地的。这个好修吗,我买的时候,加电机3400块,修的话,要多少钱啊!修好了,我学习用可以用所有功能吗?

网友A:
可以修的    应该几百RMB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