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cde12345

楼主(2015-12-13):
如题,怎么样将60000赋值给D0

网友A:
引用楼主abcde12345于2015-12-13 23:13发表的 三菱QPLC 整么样输入16位无符号如60000这样的 :
如题,怎么样将60000赋值给D0

D暫存器 16位元   -32768~32767
                32位元  -2147483648~ 2147483647
這是規則

故将60000赋值给D0,必須用32位元

--[DMOV  K60000  D0]
abcde123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D暫存器 16位元   -32768~32767
                32位元  -2147483648~ 2147483647
這是規則

问了三菱客服了 只能用标签才能传入无符号的数据
小侯

网友B:
DMOV k60000 D10
MOV D10  D0
D0在監看上是負值
實際上就是16位無符號數值

网友C:
转为十六进制就行了

网友D:
DMOV K6000  D0
abcde123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DMOV k60000 D10
MOV D10  D0
D0在監看上是負值
實際上就是16位無符號數值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