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4):
请教各位老师,【D<  D20 D30】前面那个D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有D是32位比较没有就是16位比较

网友B:
数据单元

网友C:
单元数据

网友D:
单双字而已。

网友E:
       32位数据比较(START)指令,根据两个32-bit数据的比较结果的值开始逻辑运算。
    所举例中,当(D20, D21)〈(D30, D31)时,条件满足。

网友F:
5楼正解。

网友G:
32位双字数据

网友H(2022-04-19):
引用 网友E:
       32位数据比较(START)指令,根据两个32-bit数据的比较结果的值开始逻辑运算。
    所举例中,当(D20, D21)〈(D30, D31)时,条件满足。

这个双字比较是怎么比较,D20跟D30比,D21跟D31比,还是哪样?有点懵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双字比较是怎么比较,D20跟D30比,D21跟D31比,还是哪样?有点懵

存储器是存储2进制,
了解一下16位,32位寄存器是原理。

网友J:
要理解好,D高位、D低位数:16位常数的范围为-32768~+32767,32位常数的范围为-2147483648~+2147483647,16位常数的范围为0~FFFF,32位常数的范围为0~FFFFFFFF。可以在此家园里搜索一下:如三菱PLC数据寄存器能存最大的数据是多少? - 工控人家园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51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