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4):
请问FROM H20 K0 K4X1000 K32传送的地址为何可以是K4X1000
Q系列,日本设备
小侯

网友A:
K1X1000==X1000~X1003
K2X1000==X1000~X1007
K3X1000==X1000~X100B
K4X1000==X1000~X100F

K4X1000是以X1000起16點
是把它視為一個16位元的資料
你要用D來取代也是可以

FROM H20 K0 K4X1000 K32
可以解釋成從H20模組處(PLC基板上設置起始位置200的模塊)
從緩衝暫存器位置K0處傳輸32筆16位元資料存在K4X1000起的32個W

在PLC中只要是沒超出設定範圍且無直接指定的X都可以這樣用
  • 下载积分:+2(luo_wen) 真诚感谢!

网友B:
    1楼解读不错
    独自漂泊

楼主:
    那就是说如果这个收入点x不用,就可以作为寄存器来使用,是这样吗?
    那么FX系列的能这么用吗?
    谢谢小猴老师
    小侯

网友A:
    我倒是沒在FX上這樣用過
    我曾在A系列的通訊I/O用 TO跟FROM從緩衝暫存器直接到 X Y
    且同樣是16進制比較容易匹對

    而這些I/O數實際算起來並不多
    FX的256點也才16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