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 PLC

楼主(2015-12-14):
松下的PLC的JOG模式能设置加减速时间吗?怎么设置?
abcde12345

网友A:
FPX的设置不了FP0R的可以设置

网友B:
FP-X不可以设置的,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自己写程序实现的。使用SPDH指令,使用一个按钮接通SPDH指令,要停止就使用这个按钮触发脉冲停止输出就可以了。这种办法可以的,我试过。

楼主:
谢谢2楼,可那是梯形控制,脉冲数怎么办?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下!

网友C:
往往最简单、最不可思议的方式,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

网友B:
这几天太忙了!等下发个程序给你!

网友D:
FPX的JOG没有加减速,FPX0和FPXH的都有

网友B:
你自己试试。我试过了

网友E:
没有用过松下,下载备用学习!
独自漂泊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