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分三菱FX3U PLC是正品还是高仿?

楼主(2015-12-14):
大师们我想买个三菱FX3U-MT的PLC学习用,,从淘宝上看到的价格差别太大。。比如FX3U-16MT的750-1250元。所以我也是晕了。不知道怎么区分正品还是高仿。。还有就是正品和高仿有什么大的区别。从使用功能上。。。。还请大师们赐教。。

网友A:
去官网上看看

网友B:
高仿外行人一般看不出来的,我的PLC 都拆开看过。高仿和原装价格相差一半

网友C:
taobao 假的很多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拆开来,电路板上有清晰的三菱标志的就是真的

网友D:
網購可以看板子嗎?跟版主買就好了還有服務跟保障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除了价格上。在功能上的区别大吗?

网友E:
如果是正品拆了就没有三包,咋办?

网友F:
拆了又看不出来的,我是说看不出来有拆过。我买三菱PLC必须拆开看,外面贴封条的一律不买!

网友G:
拆了不好保修啊

网友H:
学习的话,高仿也无妨,功能差不多的

网友I:
直接找站长买,保证正品。

楼主:
学习用。半年没有发工资了。还是先买个仿的学着吧。等以后用到在找站长吧。。谢谢各位了。

网友J:
正货的找代理商,其他渠道的货就不好说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