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D2在WIN7_32上载问题

楼主(2015-12-14):
新安装GTD2在WIN7_32下,数据能正常下载至GOT,
但上载至PC就出现了这问题,请各位师兄指导一下,谢谢.
[attachment=142635]

网友A:
好像是内存分配出问题了 可能是内存条坏了或者主板出问题了 把内存条拔了 清下灰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