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5):
这个软件GX Works2  ver 1.531D 每半小时左右会卡死,只能从windows 的任务管理器强制关闭,重新装过系统还是这种情况,请问你们有这样的情况吗?
本人系统win7 专业版sp1,32位的,以为自己电脑有问题,现在重装了,但是问题依然存在,软件是从官网下载的!

网友A:
我也装的1.531d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B:
你电脑配置?

网友C:
电脑系统不支持这个版本咯,我以前也遇到过!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那你现在用什么版本呢?
引用 网友C:
电脑系统不支持这个版本咯,我以前也遇到过!

楼主:
dell的笔记本,i3处理器 4g内存,32位
引用 网友B:
你电脑配置?

网友D:
没遇到类似情况。可能是你电脑上的其他程序和这个软件有点冲突。

网友E:
DELL的电脑,32位系统,同时安装了别的软件,没有遇到死机度情况。
[attachment=142729]
[attachment=142730]
[attachment=142731]
[attachment=142732]

网友F:
没有问题啊。

[attachment=142734]

楼主:
多谢英雄热情回复,我估计和自己的电脑有关,是公司的笔记本电脑,处于域环境,还有组策略受控,但是公司的IT人员一时也摸不清为什么
引用 网友E:
DELL的电脑,32位系统,同时安装了别的软件,没有遇到死机度情况。
[attachment=142729]
[attachment=142730]
[attachment=142731]
[attachment=142732]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英雄热情回复,我估计和自己的电脑有关,是公司的笔记本电脑,处于域环境,还有组策略受控,但是公司的IT人员一时也摸不清为什么

筆記本的硬體配置是哪台,因為工作用筆電最好晶片找大廠的,不用最新的,受公司內域管制因該不會有這問題
會使筆記筆內系統崩潰病毒或木馬等,據您所說系統已經對三菱應用軟件停止回應了才會需要工作管理員強制關閉
,您可以使用筆電內存還原試試看不裝一些優化軟件,然後裝工作軟體先不加入公司內網.
給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