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5):
CC-LINK远程网络添加模式一般用在什么情况?及 Ver.2 远程输入(RX)(RY)(RWw)(RWr)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记得这个站资料中有一个详细的说明,我下载了。搞的很清楚,可惜不知弄哪去了。您找找看。

您找不到我过几天再找找我的发给你
你好,我在资料中没有发现关于CC-LINK网络添加模式的说明,麻烦帮我找找看,发一份,谢谢,53641363@qq.com

网友B:
在远程模块中有设备站的情况下, 就用网络模式。 RX, RY , 一般情况下用四位, 如X1000, Y1000等, 主要是把远程IO 与PLC 自身IO区分开, RWR,RWW 用数据区, 如D区,以便远程模块能够把数据区映射到PLC 数据区。
那选择网络添加模式后,Ver.2 远程输入(RX)(RY)(RWw)(RWr),而不是ver.1的

网友C(2016-07-14):
用3U16CCL-M控制A700的变频器,怎么给频率?

网友D:
不用设置的,一般设置首地址,RX和RY的初始地址的设置,和SB,SW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