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温度PID控制问题

楼主(2015-12-15):
我最近碰到一台设备,我在修改程序的时候碰到这样一个问题。触摸屏上面有一个加热器开关,平时都是直接打开加热器,直到温度稳定就可以开机了。旁边还有一个自整定开关,打开之后也可以让温度到达稳定!我就觉得为什么换了一个热电偶或者发热管之后就必须要先自整定。我看程序不管是打开自整定还是加热器都是通过PID指令来实现温度稳定。那为什么还需要自整定呢?

网友A:
自整定是为了自动生成PID参数,参数需不需要改则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楼主:
参数不是给定了吗?怎么还自动生成?就算是自动生成,那自动生成的参数在哪里呢?

网友A:
自生成数值如下
[attachment=142678]

网友B:
统一楼上的说法

网友C:
你好,能否分享程序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