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向高手们请教两条指令

楼主(2015-12-15):
三菱PLC FX3G
BTOW 和 SWAP
尽量说详细,跪谢了。

网友A:
手冊翻一下應該很容易

网友B:
去下一个编程手册看看就可以了

网友C:
我只认识后面一个SWAP是字节交换指令,就是把D里面的数据高8位和低8位的数据交换一下,但是我记得FX3G好像是不支持这条指令的,要FX3U支持
下载积分:+1(qiruisama)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wokshk) 热心助人!

网友D:
同意三楼

网友B:
你可以去三菱官网下个手册
BTOW是将连续16位的数据低8位重新结合成16位数据
SWAP是将16位数据的高低8位互换形成新的16位数据

网友E:
BTOW 和 SWAP
[attachment=143202]
下载积分:+1(wokshk) 真诚感谢!

网友E:
BTOW 和 SWAP
[attachment=143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