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代写

楼主(2015-12-15):
c#资料更新

网友A:
1.按錯字 O (歐) 按成 0(零)
2.格式錯誤
--[FROM m1 m2 D n ] 少一組或給錯值
D:KnY ,KnX. T . C . D . V .Z
m1 m2 n:K . H
例 ------[RFOM K1 K29 D0 K1]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摁F8.直接打指令不就行了吗

网友C:
不必按F8,可以直接寫入

楼主:
不按F8,直接写入也不能写入,为什么呢?

网友D:
软件中你选的PLC类型不支持FROM TO 指令吧

楼主:
已解决,谢谢5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