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枫恋影

楼主(2015-12-16):
小弟一个工程,用到QD77MS模块和MR-J4-B的伺服,需要绝对系统定位(绝对编码器),求大神给一份硬件组态的说明书,就是两者硬件设置的说明书

网友A:
http://down.ymmfa.com/?id=370

软件用GX WORKS2即可

附一个简单的小样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down.ymmfa.com/?id=370

软件用GX WORKS2即可

附一个简单的小样例

大侠你好,我现在也用了一个三菱的定位模块LD77MS16的模块,但是现在这个模块使用的时候,遇到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比如说,我8个伺服在自动运行的时候,其中有1个模块报警了,然后就让模块的全轴ON的信号消失了,这样一来,其他正常工作中的伺服也在报警停了下来。请问大侠在使用的过程中是不是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望指教。

网友C:
不会玩伺服的飘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侠你好,我现在也用了一个三菱的定位模块LD77MS16的模块,但是现在这个模块使用的时候,遇到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比如说,我8个伺服在自动运行的时候,其中有1个模块报警了,然后就让模块的全轴ON的信号消失了,这样一来,其他正常工作中的伺服也在报警停了下来。请问大侠在使用的过程中是不是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望指教。

好像可以設定警報時,跟自動時只開哪幾台一樣,可以跳過,除非伺服控制壞了

网友E(2016-04-01):
没遇到,自有一个伺服断电了会全部报错。。你参数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