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6):
有通讯格式设定     有时间设定   怎没有站号设定    还没有接收数据完成

网友A:
d50开始。。里面有站号,,通信代码,,通讯资料。,校验,,你D50  k0就是不发送。。只接收
  • 下载积分:+2(无线风筝) 真诚感谢!
  • 上海承接工业电气自动化项目工程 461946157@qq.com   13162651373

楼主:
引用 网友A:
    d50开始。。里面有站号,,通信代码,,通讯资料。,校验,,你D50  k0就是不发送。。只接收

    里面的 H4D H30 HD HA 这些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对照ASCCII 码表可以查找到?
    小弟刚接触通讯 求指点 谢谢

网友A:
    无协议的话这些东西都是制定的,,要看书才知道是什么意识
  • 下载积分:+1(无线风筝) 真诚感谢!
  • 上海承接工业电气自动化项目工程 461946157@qq.com   1316265137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协议的话这些东西都是制定的,,要看书才知道是什么意识

            书指的是plc的使用手册    .还是通讯模块的使用手册   我这个是和基恩士 DL-RS1A 通讯模块
         查ASCCII 码不可以吗?

网友B:
    m1123是接收完成标志位,既然是无协议通讯,PLC的通讯协议得和基恩士通讯模块的通讯协议一致,如果是一对一通讯,则无需站号。比如PLC与条码枪通讯,只需通讯格式一致。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