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QD75MH4+J3-B系列的,关于原点的问题
蓝枫恋影

楼主(2015-12-16):
用QD75MH4+J3-B系列的,用的是Set Data方式回原点,这个的效果是把当前位置直接改为零位置
编码器使用绝对编码器
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需要执行原点回归呢
第一次使用绝对系统,有点模糊不清,求大神

网友A:
绝对系统控制在设备初期调试时需要做原点回归操作。也就是9001定位编号

网友B(2016-03-04):
绝对数据丢失时候才需要原点回归

网友C:
1楼、2楼回答的都没错,另外补充一点就是机器运转时间长了,由于机械齿轮间隙、摩擦力等因素造成原点产生偏差,这个时候也要再次进行原点回归。

网友D:
设定的位置为原点位置啊。原点丢失的时候需要重新设置原点。原点回归可能是回初始状态。
用QD75MH4+J3-B系列的,关于原点的问题